DELL 1440键盘引起的时触时不触

楼主(2013-10-11):
今天 客户拿了台DELL1440的机子来 故障是不触发拿到手 拔电池一个吊样 插上恒流源 待机0.009 待机应该正常啊
我想 估计是放下电或者刷个BIOS就好了的
于是直接拆到裸板 放了下电 通电啦 跟我想的一样啊 于是就开始装机啦
转了个半机 键盘 网卡声音什么的都测了一遍 都是好的于是我想可以坐等收钱啦 于是打上螺丝关了机 报了价 等客户来取啦 客户说有事 过几天来拿
第二天啦 就再次去开机啦 妈的 又不触发啦 又拆了装 了拆  EC bios 都动啦
还是一个样 妈的 头痛啦 后来仔细想了想装机过程 发现发现是在装上键盘后才会这样 于是试了几次还真是啊
这时我想 到底是键盘引起的还是EC引起的啊 手上没EC 键盘到是有
换了上去 这会正常啦 隔了几个钟头去开 还是正常于是就再次报价
至此修复完毕啦

网友:
键盘就是有点变形 估计是里面线路 短路啦 键盘不打螺丝不会不触发 打上螺丝 压紧就会出现

网友:
你拆下来的这个键盘有没有相同的机器试试 看看键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没机器试啊 但是键盘是可以用的啊 换键盘后就再没出现不触发啦

网友:
是不是键盘下面的螺丝把键盘给顶穿了。记得以前一台联想的就是这种问题。

网友:
不是 这键盘 螺丝固定在上面 后面没螺丝

网友:
那就是键盘损坏咯

网友:
楼主有配件修机器效率就是高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板子不好找啊

网友:
我跟一家买DELL的合作的 DELL修的最多啦

网友:
应该是键盘的个别键有粘贴,整个换掉当然更彻底啦!!!以前遇到过。。。

网友:
逐步排除 好方法

网友:
哈哈  好方法啊   速度啊

网友:
逐步排除 不适用于这台机子上啊

网友:
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A:
这种问题很头痛 ·   最后好了收到钱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很头痛 ·   最后好了收到钱就好··

是啊  修好后 键盘出现故障 就说 接上这个键盘它会掉电 要换不就行了吗

网友:
键盘短路了,也会这样的啊

网友:
收的多少钱啊。主板加键盘吗

网友:
键盘的问题引起不触发

网友:
键盘引起的问题 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请不要灌水

网友:
机器没装好造成的
键盘是好的这个机器屏线没装好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B:
弱弱的问下,楼主收了多少,单收键盘的还是加一起收?估计是单收键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楼主收了多少,单收键盘的还是加一起收?估计是单收键盘的、、、

呼呼 我会那么傻吗

网友:
有东西换  排除法    修的快

网友:
键盘导致开不机比较少

网友:
键盘问题多呀,经常用到。

网友:
你的这样的还好我的裸板就是时开机时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