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word秘密,使用word抓取图片上的文字

楼主(2013-10-11):
有时我们需要得到图片上的文字,文字少还好我们还能用手敲一下,但要是文字很长很长我们就得傻眼了。那借助什么软件能将图片上的文字给抓取出来呢?这一直是大家都想知道的。可是大家都没注意过我们常用的word文档就能实现这个功能呢,下面就为大家做讲解吧

PS:首先保障你计算机的office安装有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组件,如图下图。如果你安装的是迷你office可能就没有,请安装完整版的office就行了。

1.新建一个word文档,进入后选择插入à图片会弹出“插入图片”对话框这时选择你想要从中抓取文字的图片。

2.图片成功插入word中后,依次点击文件à打印,打开打印窗口,只要你安装了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组件,这样在打印机名称下拉选项中肯定有一个名为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的打印机。选择它并点击打印,这时并不会真正的打印,而是出现一个“另存为”的对话框,单击保存后office会自动启动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组件打开你刚刚保存的图片。

3.在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组件右边的窗口中直接用左键圈中你欲复制的文字,再点击右键选择复制。
4.点击复制后稍等几秒钟就会出现一个ocr字体识别的进度条,这个过程只需要短短几秒钟时间,此后你就可以新建一个空白的文本文档,在文档中直接粘贴就可以将刚刚从图片上所抓的文字复制到文本中来。

网友A:
才知道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知道啊!学习了!

其实word很强大的。。

网友:
刚知道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