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时开时开不了

楼主(2013-10-11):
能开机时进系统会断电 断电再开开不料  没有3V 5V了 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A:
是不是温度过高保护了

网友B:
一般过热保护第二次开机都是可以开的

网友:
在网上搜一哈就有了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过高保护了

感觉不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过热保护第二次开机都是可以开的

但是、我的开不了  所以应该不是过热掉电  准备换主板了

网友:
先修出3V5V来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y470好像要开机后才出35V的吧

网友:
看得不是很明白,但是如果没有3V、5V
那就先修3V、5V也许会有效果。

网友:
换待机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