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31n无限重启,请各位先看下我下面的说明

楼主(2013-10-11):
跑马00--B8--C1就只跑这些,然后重启,跑马速度非常快。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输出了,目前刷Bios,换过cpu和内存,加焊过北桥和cpu座子,换过南桥,无果。。。谁修过这样故障的板子?

网友:
昂达p31n无限重启

网友:
补充一下,io也换过了

网友A:
我就郁闷了,为什么看到此类故障后,不先上CPU,装假负载,测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呢?为什么都那么喜欢三板斧呢?
第一步,测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和VTT_ddr
第二,如果内存工作条件正常,拆网卡芯片试试。
第三,小机率独显也当C1,看我的维修纪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郁闷了,为什么看到此类故障后,不先上CPU,装假负载,测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呢?为什么都那么喜欢三板斧呢 ...

我只对你的第三步有兴趣,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对你的第三步有兴趣,请问是什么意思

独立显卡挡C1,我维修到过,一个心得:inter 主板 p系列,G系列,部分是内存不过,反复重启,意思是检测不到内存就重启,是正常现象.
这个板我认为思路如下:
重点检测内存的工作条件
复位针的电压,跑线看看是不是复位一直被拉低
外围电路:声卡,网卡,io ,键盘鼠标,us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只对你的第三步有兴趣,请问是什么意思

还是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懂你的意思

我查过了,内存的各种信号都有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查过了,内存的各种信号都有出来的

我回复的贴子编辑过,要审核......
等审核后,你再看吧
我的思路都不行的话,30包邮,我收了,修好了,我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回复的贴子编辑过,要审核......
等审核后,你再看吧
我的思路都不行的话,30包邮,我收了,修好了,我发贴

什么思路??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故障一样,PWRGD没出来,怀疑I/O或南桥的问题。

网友C:
楼主的板子修好了没有啊,你怎么天天都有这么多板子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板子修好了没有啊,你怎么天天都有这么多板子修啊。

好了很久了,换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很久了,换南桥的

换了两次,第一次换的桥可能也是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了很久了,换南桥的

你每天怎么有那么多板子修,你的板子都是哪里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每天怎么有那么多板子修,你的板子都是哪里来的。

做同行,当然是同行拿来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同行,当然是同行拿来修的

恩,看来楼主的技术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还没有学成,技术还处于初级,以后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看来楼主的技术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还没有学成,技术还处于初级,以后多多向你学习。

能不能加个好友,我的Q是913764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