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星G41M-S26 MS7714 V2.0图纸,谢谢

楼主(2013-10-11):
求V星G41M-S26型号  板号 MS7714 VER2.0图纸,谢谢大家
主板故障为橙色对地025,看得见的线路已经跑了,现在没图纸不知道怎么跑了

网友:
我也在找。有了,给我份,谢了啊

网友:
3.3V对地了?

网友A:
橙色线对地值25正常,只要不为不表示短路,你主板什么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橙色线对地值25正常,只要不为不表示短路,你主板什么故障。

不触发,强行触发也不行,不知道是哪里短了,怎么查

网友:
用可调电源直接搭3.3V,看看那个元件发烫,我都是这么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强行触发也不行,不知道是哪里短了,怎么查

是电源保护,主板上有主供电电压短路的.你查一下CPU供电 桥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的对地值及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源保护,主板上有主供电电压短路的.你查一下CPU供电 桥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的对地值及MOS.

徐班长,DDR2内存打阻止卡 1.8V核心电压 对地二集体直为20是怎么回事,烧机大法电流直又正常,是不是默认正常呢

网友:
主板烧机法,倒是没用过。

网友C:
现在那图纸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那图纸你有吗????

没有哦,找不着

网友:
SPD线烧毁,V星驻点路过

网友(2013-11-24):
楼主找到共享下,小弟也在找这板子的图纸

网友:
唉!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啊!杯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