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一些基本知识。

楼主(2013-10-11):
如图

当开机后,Q26应该为导通状态,所以Q28的B极为低电平,所以Q28截止。
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开机后5VSB会被拉低为0吗,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开机以后,用万用表测5VSB的电压为0V呢。

网友:
不会,有一个电阻R208

网友:
我的理解为:开机后,5VSB在R208的上端(从图纸上看)是5V的,但R208的下端是接地被拉低为0V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设计一个电阻R208,这个R208就把电压给分隔开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A:
我也是这样想的,应该就是这个道理吧。
其实一些简单的东西,我还是没有理解透彻。看来真有必要买本电路基础的书来看看。

网友B:
5V SB 只是给三极管工作电流 通过电阻来表示高低电位 根本不会拉低  别的拉低是因为工作电流太大  比如打雷的时候 网卡短路了  造成 电流过大  超过1117的最大电流 造成发热严重 不能正常产生3.3VSB    这里 1K的电阻 你算下I=U/R  电流很小肯定不会影响5V 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 SB 只是给三极管工作电流 通过电阻来表示高低电位 根本不会拉低  别的拉低是因为工作电流太大  比如打雷 ...

谢谢你的解释。

网友B:
三极管相当于两个并在一个的二极管  只是具有放大作用  但是放大时一定要有通过集电极和发射极电压  这个电压提供工作的电流   而三极管工作的状态 如放大或者饱和 截止状态都是有 电流决定的 这个电流就是上面的电阻R208 决定  如果没有5V SB  这个电路根本就不能工作  而且电阻取值很大,基极只要少量的电流就能使三极管由截止直接进入饱和 状态  也就是导通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想的,应该就是这个道理吧。
其实一些简单的东西,我还是没有理解透彻。看来真有必要买本电路 ...

要想真正学好电器线路维修,基础知识是基石,只有学好基础知识好,学其它的电路分析就变得太简单,及太容易了。这是结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相当于两个并在一个的二极管  只是具有放大作用  但是放大时一定要有通过集电极和发射极电压  这个电 ...

三极管的放大、导通、截止状态不完全是由集电极的负载电阻决定的。它有几个因素决定 的,还是看看基础知识吧。

网友:
学习中,开机瞬间电压变低。

网友:
自己还需要多加学习啊

网友:
上拉电阻你就知道了、

网友:
帮你顶下  没金币了

网友:
开机后上万用表测测不久知道了

网友:
+5VSB不会被拉低为OV,Q26高电平导通后R208一端为5V,另一端为OV
Q28截止,Q28 B极为OV,C极为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的放大、导通、截止状态不完全是由集电极的负载电阻决定的。它有几个因素决定 的,还是看看基础知识 ...

我知道 我只是长话短说而已  我这里书一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