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内存的复位由谁发出的

楼主(2013-10-11):
今天修到一块板   不过内存 假负载上测量内存复位信号没有电压  请问下  内存复位由谁发出的

网友:
哪位高手能回答一下 因为修三代主板不过内存的很少  一时也没有思路 谢了

网友:
168脚,跑线查找吧

网友:
图纸上看是北桥

网友:
要上真内存才有复位哦,你思路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你测的是假负载怎么行啊

网友:
内存无论几代,复位都是由北桥发出的,不过现在的很多平台北桥都集成到CPU里去了,这样就算是由CPU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