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进水维修

楼主(2013-10-11):
一台b470进水了,拿来的时候不加电。。拆开一看掌托下面都发毛了。。清理干净看了下,q3604的s极连着的电阻都发黑了。。还有q3605也烂掉了一条腿。。按照图纸对照补好后,能上电了,但是关机之后5v_s0 3d3v_s0 电压关不掉,风扇还在转。。

网友:
应该是这个部分的问题,但是该查的都查了,还是没有头绪。。u3604和u3607的控制极有6v多的电压,关不掉

网友:
这个是不是该查查EC?

网友:
和ec没关系吧?5v_s5转s0电压是从q3604d极过来的

网友:
曾遇到过,让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应该 ec  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