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板对地短路检修方法

楼主(2013-10-11):
各位师傅们!现有一块电源板12V输出对地短路!二极管对地短路输出部分都对地短路!将二极管拆下量测是好的!装上就短路!整个输出都短路!求解!谢谢!

网友:
12V的整流二极管有的是双二极管,有的就用2个二极管~··要两个都量~·12V的滤波电容短路也会是你现在的现象~··还有高压板的场管短路也是你现在这个现象

网友:
拆下来测都没问题说明书、不是二极管的问题。你看一下输出端有没有稳压二极管击穿的

网友:
用排除的办法啊,可能是后面的mos管击穿了,高压板的,或者稳压管

网友:
后级有短路 在量一下后级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迷津!我试一下

网友:
后级短路,只有那么几个元件了,先断负载,在慢慢排查

网友:
先断开高压板的供电再测量,此故障可能滤波电容坏了,如果高压板逆变管坏了会肉眼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