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用可调电源

楼主(2013-10-11):
才知道原来苹果也可以用可调电源来试机的,今天有一台A1181电源适配器坏了,我把电源适配器的线拆下来,接在可调电源上就可以试机测电流了,A1181待机电流有0.045A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真的苹果笔记本,苹果很多是可以装WIN的.这个电源适配器拆开看了大电容是400V的,IC用的是DAP11.好像还有一种适配器大电容只有90多V可能用的是降压电路.另外这条线只有两根接出来,白色的线是正极,黑色的是接地.检测脚是在线头子的如果有坏的苹果适配器就不要扔了,用这根线就可以测试机器了,省得专门去买一条线,说不定还不用好哦

网友:
还没有接到苹果的本本,下次遇到试一下吧

网友:
怎么感觉楼主这台是山寨本!!

网友:
有点不像苹果的,苹果的系统应该都是MAC OS才对啊,怎么变成XP了啊

网友:
我看着也是 有点山寨。

网友:
看着形状绝对的国产出品

网友:
是啊,感觉是个山寨的苹果啊!!!

网友:
大家就支持一下国产吧

网友:
好像不行的,中间有检测脚

网友:
如果遇到苹果没有电源头 怎么办 直接连正负2条线到苹果内部电源接口就行

网友:
这个可真不是山寨,就是机器有点老而已!

网友:
不是原装的,接头好像有检测脚

网友:
我们公司专修苹果的,一直都是用这种方式

网友:
不清晰 看像是很老款的苹果啦

网友:
没有这么试过

网友:
这个真的没有试过,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这个真的没有试过,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国产的苹果那也是苹果的,而且更大气,不崇洋

网友:
正需要这个,非常感谢

网友:
有专用的头?还是只要能插就OK?

网友:
没看见过苹果本,难道可调电源不能插进去?

网友:
是不是A1432?

网友:
淘宝有卖这个线的难道楼主不知道吗 也可以看待机上电的这个我早知道了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关键是那根线,MAGSAFE

网友:
上面那些说是山寨的 肯定没修过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