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18秒杀

楼主(2013-10-11):
开机电流很小,CPU后电容坏,更换4个330即可。

网友:
就那么简单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又是那個nec????

网友:
NEC怎么这么容易坏呀,小日本的东西不行了,

网友:
这是大电容的通病吧

网友:
呵呵。。很多后面NEC大电容的先换掉哈哈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一个,拆机前不显,拆后,外接有时显但进系统掉电,也是换后OK

网友:
汗,这个问题太多了,NEC啊

网友:
说了也太简单

网友:
不是1800的容值吗,3300的最好6个

网友:
楼主说着容易,这都是多少年的经验了,谢谢,学习了

网友:
手上有一台、正准备学习、

网友:
见到这种大电容就先干掉

网友:
老是爆电容怎么回事啊、先换4个、爆、6个也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的电容耐压不够呢?我一般都是换6.3V的。

额、我还真没注意、我那个是6V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电容吗

网友:
通病啊 NEC太容易坏了

网友:
NEC 大电容?

网友:
大电容好啊。好玩

网友:
电流到多少了?

网友:
很经典的问题

网友:
顶你个肺呀

黄鑫船 -8 严禁灌水

网友:
也超简单了吧

网友:
nec电容都给弄出后遗症了,,
有的不是这问题的,就先给干了,,

网友(2013-11-21):
哈哈没有听说过还会瀑的是不是装错了

网友:
楼主说的很简单,通病啊,修太多了

网友:
三星机器居然也用着破NEC电容你,掉电、重启,花屏,正常就是它了,换掉一般都能好的

网友:
这个本是通病么 我换过了 亮了一次  今天早上开机 还是那样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