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L700-T33B 花屏

楼主(2013-10-11):
如题 东芝L700-T33B 花屏,本屏是六个屏幕,每个屏幕都是花的。接外接显示器能看到字,但是花的。进系统能用(可以看见桌面的内容)但就是花的。显卡也换过了!!

网友:
显卡换过了,就看看显存

网友:
检查显卡供电是否稳定,显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也 遇到了这个机器 六个花屏   重做没用 现在正在 换显卡

网友(2013-11-27):
我也有一个花的二手机 显卡换了一样!

网友:
换个内存和屏试试呗

网友:
我也有一台修不好,谁能搞定的说说!

网友:
我的在BIOS就花。显存好像做过一样!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显存出鼓掌一般是出小条。

网友:
那就换显存,上次我秀这个电脑就是显存坏掉了,只不过当时是上下两个图像,是下面其中一个显存坏掉了

网友(2014-06-14):
是那里的问题啊。。我换显卡换了显存也一样的。。

网友:
看下显卡供电,不行换显存。之前有修到分屏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我碰到好几台TOSHIBA的笔记本了,特别是L600后的机器,显存离显卡很近,在换显卡是时候没有做好隔热的话显存很容易出现虚焊,当你把显存吹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脚是灰的,没有焊锡,这个只要重直就OK了,你先往显存里面加少量的BGA焊膏吹吹,吹到芯片能轻轻推动就OK,一次吹2个再试试机器,再不行看看显存链接GPU的数据线有没有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