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白屏(已解)

楼主(2013-10-11):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G450,说来白屏,以为屏坏了,换了新屏故障一样,换屏线一样,没有办法送来问我。查L7  19v    L6无电压。屏无供电。那就好办了,查图纸+LCDVDD_L无电压,是+LCDVDD过L6,+LCDVDD无电压。查到Q4连接DS。接屏正常!写的不好,大家参考!

网友:
cq40 的通病  注意一下平供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白屏的,对于这个有背光没图像的一般都是做显卡,呵呵

网友:
很好,顶一个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秒杀活结啊。。

网友:
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CQ40遇到过

网友A:
问楼主一个问题: 如果遇到屏问题想换屏测试,对于我这样新入行没有备件的来说怎么办?你们手头都有好多型号的屏幕备用吗? 还有屏线,各种接口的都有?

网友:
CQ40屏线爱坏

网友:
类似的也有修到过,也有显卡引起的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楼主一个问题: 如果遇到屏问题想换屏测试,对于我这样新入行没有备件的来说怎么办?你们手头都有好多型号 ...

有条件的情况就替换下,没有条件只有老老实实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楼主一个问题: 如果遇到屏问题想换屏测试,对于我这样新入行没有备件的来说怎么办?你们手头都有好多型号 ...

平时我维修室把坏的屏全部留下来,平时可以测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时我维修室把坏的屏全部留下来,平时可以测试用

您不是“初学乍练”,而是“沙场老手”了

网友:
屏供电局没有是吗

网友:
学习了,一起遇到过IBM这种问题  是保险烧了

网友:
不量一下基本条件就换屏

网友:
没有屏供电引起的白屏呀

网友(2015-10-08):
无屏供电会导致白屏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