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集显 无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3-10-11):
海尔T6-C   广达TWH UMA准系统  二代酷睿 HM65  赛扬CPU 三代内存   故障原因是5V电感虚焊导致USB限流芯片短路  CPU供电控制芯片  NCP6131N 供电短路      待机芯片也坏了  换了待机芯片后可以触发  电流跑0.35不动  其他供电都有  就是CPU供电 集显供电没有

网友:
这种故障与PCH也有可能

网友:
坐等高手来解说一下    供电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网友:
CPU供电电路故障,查 NCP6131N
向下供电管或电阻阻值低

网友:
这可能,桥也坏了的

网友:
CPU问题,PCH问题,供电芯片问题,排除后,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