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版号u40sa无CPU供电

楼主(2013-10-11):
神舟版号u40sa无CPU供电。测,1 2  3脚无电压  44  46   48 脚 3.3v  22   23  31   36脚5v   20脚19v   ,不出CPU供电,换了一个6262acrz  一样,供电不变

网友:
忘说,2个上下管都换过了了,

网友:
追查三脚  PMON  看是从哪里来  就差这个电压了

网友:
这个脚前面是一个4.99k的电阻但是后面显示 op  应该是没装的意思啊  这个电阻一头有3.3 ,一头没有,我试过直接短接,直接拉低了

网友:
36脚有5V啊 但是过去了就咩有了

网友A:
换C113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113      试试

e ,机器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