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7保护隔离电路求助

楼主(2013-10-11):
原来是充放电管理芯片旁边一个电容击穿短路,换掉之后无短路现象,现在插电0.01不触发,PQ101,103控制极电压不正常,18V,换掉PQ109电压还是18V PACIN 3.3V,ACOFF#18V,直接短接PQ109  DS也没用,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检查PR106 .PR109,是否有断线

网友:
把两个P管都摘了量一下

网友A:
仁宝的点火回路爱坏这两个P管

网友B:
短接都不行,先换个充电IC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都不行,先换个充电IC看看

已经换过了

网友C:
摘掉PQ104,三个脚电压一样很正常,不能证明电路有故障,你能告诉我实测的VIN、在不缺件时PQ109的G、D极电压是多少吗?P2点的电压是多少?PQ101的G极电压,分压点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量一下PQ107是否正常了

网友D:
那就是说PQ104导通啦,查一下为什么导通吗?应该是那几个管子出问题了吧。

网友E:
有可能后边有短路。仁宝保护隔离一般不爱坏。。。还有你说PACIN 3.3v,ACOFF# 18V, 那pq109会被导通接地啊?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的点火回路爱坏这两个P管

这两个管子都换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说PQ104导通啦,查一下为什么导通吗?应该是那几个管子出问题了吧。

104我摘掉了,摘掉量三个脚上面都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4我摘掉了,摘掉量三个脚上面都有电压。

电压都是18V,PC106也没有被击穿。

网友G:
飞线解决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摘掉PQ104,三个脚电压一样很正常,不能证明电路有故障,你能告诉我实测的VIN、在不缺件时PQ109的G、D极电压 ...

可调电源我调得18.6V,PQ109 G3.3V  D 0V ,P2 18.1v ,101的G 18,1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后边有短路。仁宝保护隔离一般不爱坏。。。还有你说PACIN 3.3v,ACOFF# 18V, 那pq109会被导通接地啊? ...

109确实被导通了,但是两个电阻没有被分压,电压是18.1V  看图可能PQ104   PC106击穿导致得,但是这两个都摘掉量  ,PR109得第一脚还是18.1V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线解决吧。

不行,明天就打算这么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调电源我调得18.6V,PQ109 G3.3V  D 0V ,P2 18.1v ,101的G 18,1V

你将PQ104拆掉。用电流表跨接在PQ109的D极、S极,看有电流不?没有电流,只能是PR109坏,否则就是PC106击穿,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如果真的击穿了,更换后别忘记检查一下PR106 .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9确实被导通了,但是两个电阻没有被分压,电压是18.1V  看图可能PQ104   PC106击穿导致得,但是这两个都 ...

pr106电阻正常么?没别的了,就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