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装WIN7掉电 装XP正常

楼主(2013-10-11):
DELL N4110装WIN7掉电 装XP正常 请修过此类故障的师傅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
没修过,不过很有可能跟bios有关

网友:
那就用XP吧,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稳 cpu供电 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硬盘接口模式改下试试

网友:
是装到一半掉电还是装进去用几个小时掉电,

网友:
进去就成这样子了 帮忙看下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事,或是CPU

网友:
这机器通病南桥吧,你琢磨琢磨

网友:
有點像nec 的問提 有可能是 cpu供電問題~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容易虚焊吧。

网友:
先做散热 再就是主引导 先解决这些吧

网友:
有结论了吗?

网友:
换个硬盘测试一下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 ,放了几天自己好了

网友C:
这样也可以....楼主应该换多个WIN7系统试试,DELL的机器装系统,就是一个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可以....楼主应该换多个WIN7系统试试,DELL的机器装系统,就是一个坑啊

恩 我也想过 客户催没办法 直接DOS命令装了

网友:
冲电器换了没有啊

网友:
滤波有问题吧··

网友:
弄好了吗? 什么问题

网友:
硬盘可能性大

网友:
会不会是BIOS呢

网友:
怎么弄好的啊

网友:
会不会是在解压驱动的时候掉啊

网友(2013-11-19):
我也遇到了一个这样的破电脑啊真是垃圾啊

网友:
觉的还是BIOS问题居多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情况有可能是散热的问题哦。

网友:
可以DOS下GHOST一个减少CPU发热量啊是不是温度高啊,这机子北桥爱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 ,放了几天自己好了

真学到经验了,以后遇到修不好问题我就放它几天。

网友:
可能是你的系同统有问题,换一个。

网友:
我前段时间遇见过 装WIN7卡win7界面, 装XP 就正常 最后让装XP 用去了

网友:
还是BIOS设置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或BIOS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