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9SW+

楼主(2013-10-11):
AOC 919SW+用十分钟左右就出现竖条花屏,关机冷却后正常,是哪的问题?高手给点建议!!
建议

网友:
建议楼主先点个屏看看是不是屏问题,也有可能是图像处理芯片发热引起的。

网友:
换套板点下屏吧,估计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下,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