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液晶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11):
接到一台G470暗屏故障
此机器是LED背光的,开壳发现屏电路上背光供电保险以烧开路

测得后续仅2点几的压降。短路,不管先直接杀掉滤波电容C53\C54\C27
测量均已短路!心中暗喜,以为故障已排除,上好保险、电容通电试机发现屏幕仅有一丁点点暗亮后继续暗屏,仔细想想电容短路了会不会烧毁了L3电感呢,还真怕IC6也坏了呢,那就麻烦了 ,更换L3后背光通亮故障彻底排除,幸好IC6没有坏,真是万幸哈, ;小小LED液晶屏维修一例特此奉献给大家,见笑了

网友:
叙述的有点不清楚啊!但是修好是好事!加油!

网友:
能修好就好了,就是描述有点不清晰。

网友:
还好,IC没坏,恭喜你修好了,

网友:
学习了啊,,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鼓励鼓励 但是下次给个大图也好啊 起码说说屏型号

网友:
你这松香用的不错啊。。。脏了点

网友A:
这种电感也会坏?,没有遇到过。楼主运气好。

网友:
楼主理解不错,思维清晰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严禁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B:
电感上的100啥意思呀 ! 找个别的可以吗!

网友:
不错,思维清晰

网友:
楼主理解不错,思维清晰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哦!!!!!!!!!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我们学习!

天意wx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也可以,怎么得也算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焊功有待提高呀。

网友:
尽管是一次小小的维修 但是已经很费劲了 感谢分享

网友:
高压问题修的好多了

网友:
能修好是好事的了,眼睛看得到的好修一点

网友:
还好只是小问题,要是烧大发了,就直接换屏了,那你这样怎么收费的呢?怎么给客户报的故障

网友C:
报价180,不包一定修好;嘿嘿~~

网友:
思前想后,不错,修好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上的100啥意思呀 ! 找个别的可以吗!

100UH  购买估计麻烦呀,在别的机上拆的哦;按道理这种电感比IC 要难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价180,不包一定修好;嘿嘿~~

随便换了两个小零件180,你赚了,O(∩_∩)O哈哈~,曾经又一次,山寨小本,做系统,U盘不能启动,认不到,又没有光驱,说做系统,我三分钟搞定,做系统要开机界面,迅速给他电脑清理一下垃圾,更改一个开机界面,收费搞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感也会坏?,没有遇到过。楼主运气好。

这电感一般情况是不容易坏,但是从这个电路来分析当后面的电容短路了那18V电压就直接加在电感上了,直到烧了保险或电容,由于正常情况电容两端达到三十来伏电容也容易坏估计有点通病呀

网友:
屏逻辑电路比较简单,有维修价值。

网友:
电感烧断了吗。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屏电路进水的,软排线接口腐蚀掉了,开机有图像无背光

网友:
幸亏是小故障,能修好就不错了,如果芯片坏了不知会怎样

网友:
修好了就是好事   多练习下焊接吧

网友:
又可以当换屏来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