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894p进水不通电及电池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10-11):
        好久没法帖子了,一方面生意也不是很好,另一方面像那些秒杀的机子我也不愿写几个字就作为一个帖子。免得浪费迅维的空间(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那我就多发也没关系了)
        同事琢磨了一下没搞定,于是给我说3、5有点短路,现在是没待机。接过 板子准备上论坛找下图纸,逛了几个网站就是没这个图纸,没办法有个哥们说用5891p的图纸也可以用,还好这个图纸有。 COMPAL

网友:
我也比较喜欢仁宝的点火回路,分析的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感觉怪怪的。是不是图纸和板不对应啊。。PU18没看到 8脚啊。。还有PQ53拆了还能放电?

网友:
ACON由PACIN上拉产生,没有PACIN断开PR371自然不会出ACON.

网友:
PU18啊,就是LM393啊,怎么可能没有8脚呢?PQ53那个我也不懂,等高手分析下。

网友:
ACON保护引起,很常见。

网友:
很深奥啊,感谢楼主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严禁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兄弟,VS从VIN处直接拉,拔掉适配器电池没法用了吧

网友:
PR387与PR95用100K的换。要将PR394调成30K的修复后,才能没麻烦,或者干脆将D15干掉不用保护电路了

网友:
VS电压一定要搞出来,否则后面的麻烦多了,或者你让人家甭用电池了。

网友:
你说通电后去量阻值当然是不准确的,因为主板上那么多的电容还有点,应该等他放好电后量准确

网友:
么么哒。谢谢分享

598666356 -1 严禁灌水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图纸跟文字位子有点问题  不过楼主挺好 说的认真详细 膜拜中

网友A:
楼主放的图和说的差的太多,看完后本来会修的也完了。。。望重新编辑!!!

网友B:
pq35电池放电管子你拆了  电池肯定用不了

网友:
本想好好学习一下,可是这图纸看的让人费劲,没法看了,给个差评!2分!

网友C:
pu18的5脚是不是3脚啊,如果是的话,你补了两个100kb的电阻,而且你又说pq67的2脚和3脚都是19v,说明vin是正常的,此时已经可以构成分压了,通过计算也可以得到8v左右的电压,跟你后面又补了两个100kb的电阻其实没关系的,而从你的叙述当中好像有因果关系似的,所以感觉有点乱,后面的就没看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头痛,学习楼主的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放的图和说的差的太多,看完后本来会修的也完了。。。望重新编辑!!!

我自己都不知道杂么好的,还想请你们分析分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35电池放电管子你拆了  电池肯定用不了

事实可以,呵呵,还没返修哦

网友:
咋费劲了老兄,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通宵编辑啊?

网友:
很好的思路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u18的5脚是不是3脚啊,如果是的话,你补了两个100kb的电阻,而且你又说pq67的2脚和3脚都是19v,说明vin是正 ...

首先pu18的5脚不是3脚,不然还要pu18干嘛,浪费位置啊?其次你说的是pq67吧?2,3脚都是19V,vin是正常,但是到电阻那里是断线了的,我有说过飞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