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988A,第一次通电开机显示大概3秒熄灭,信号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3-10-11):
HKC 988A,第一次通电开机可正常显示大概3秒熄灭,继而信号指示灯闪烁,再按开机键关机再开,只是背光亮(无显示)3秒左右熄灭,信号灯进入闪烁状态……
    已在线测试,灭了之后,12v、5v、3.3v开机信号均为正常。从背光亮到自己熄灭,这几个电压均无跳变。已经用通用高压板测试灯管均正常,手头儿有同款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换板测试,情况完全一致。求检查思路,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补充一下:经仔细检查,确定电源高压一体板均正常,怀疑AD板故障,但是不知如何检修。
上图:

网友:
好,很好,谢谢

□大□东 -5 严禁灌水

网友:
先把程序刷了,,,,,~````主控坏的可能性较大~···

没有刷屏工具

网友:
我的988A的驱动板和你的不一样,可能屏不一样的原因吧?

网友:
通用驱动板点屏,如果正常。重点查ADJ线路。另外查VGA的三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
c5707  测过吗  他爱烧

网友:
高压条,好多不带保护的,所以你以为灯管好的,这个不一定哦,你可以用好的一体版再点灯管,看保护么,看似像驱动板的问题。刷程序估计可以解决,我过长城好多就是你这故障,偶尔按开关机可以显示。

网友:
先换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谢谢分享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主控的面大,实在修不上就去淘宝淘一个吧,都很便宜的!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
这种垃圾机,80%电源板故障,10%驱动板,10%屏电路。

网友:
感觉也是程序的问题,刷程序估计就好了,不行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好了上来说一下!

网友:
带不起负载 换一个  电源管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类似问题。开关按键看看坏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