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通电0.2S就掉电求救各位高手

楼主(2013-10-11):
一块华硕P5KPL-AM SE的主板通电0.2S就掉电,各路供电都正常,测过场管有十二伏供电G,S极没电压怀疑电源供电IC有问题找了一块相同型号不同IC的板子换上去,触发同样掉电看来不是电源IC的问题,然后换个U还是一样,更为奇怪的是换个E5300(原板U是E5200)触发不掉电了但是没有CPU供电出来内存也换过了,头都大了,把U拆下装回E5200把CPU十二伏供电拔下还是掉电,看来不是这块的问题啊(晕死了)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了,求高手指点啊    、、、、

网友:
碰到个技嘉的也这样啊~~4PIN不插也掉电~··我就把桥做了~~·结果不开机了~·

网友:
对打阻值啊(3v,5V,12V)COMS电池电压查下,是不是cpu虚焊了?G有电压,s极没电压。要么S极被拉低了。要么是D极无电压!

网友:
刷bios  看看,查桥的电路!!

网友:
3V 5V 12V都要查,先排除是不是桥芯片短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