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30 USB用不了

楼主(2013-10-11):
IBM E30 INTEL芯片组的 3个USB口用不了!测U口供电5V正常 ,打两数据脚对地阻值500多 48M时钟有发出!
南桥也换了!还是一样!有修过的指导下!或提供这个BIOS!板号PS1!
芯片

网友:
测量下南桥的偏置电阻。

网友:
USB 外围的芯片看看吧

网友:
时钟芯片是发出了,但南桥有没有收到时钟了?

网友:
bios考虑没有,里面有开启关闭的

网友:
usb,过流信号出问题了,直接干EC.

网友:
谢谢…… 大家的回复指导!!! 没有找到问题 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