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系统输入法图标的恢复方法

楼主(2013-10-11):
你们知道系统的输入法图标要怎么恢复吗?
最近许多的用户都有反应在window 8系统中的任务栏右下角平时正常显示的输入法图标丢失了,且使用win+空格无法切换输入法,那么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难道就这样没有办法切换输入法了吗?
其实有的哦!
方法也很简单。

1. 在任务栏空白处右键单击选择属性,在打开的“任务栏属性”对话框中,点击“任务栏”选项卡下的“自义”按钮;

          2. 弹出通知区域图标窗口,点击左下角的“启用或关闭系统图标”选项;

          3. 从弹出的“系统图标”窗口下,可找到“输入指示”选项,将行为“关闭”修改为“启用”即可。

          4. 这时候就可以查看到通知区域已经显示输入法图标正常。

一起来看看吧。
来之系统城:xitongcity.com

网友:
一般把开始菜单的输入法设置,比如搜狗和QQ拼音的都有属性设置,消失了后 点开向导 一顿下一步 完成 OK了就 很简单的方法

网友:
简单可靠啊

网友:
win8还没有用过呢,先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俺还在WIN7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