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8MT-D3无内存CPU供电已经解决

楼主(2013-10-11):
前几日发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7815-1-1.html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是桥的问题,加焊无果,重植后使用正常。修好后忘了拍照。
有一个问题是我搞错了,VTT电压。我一直以为AMD的VTT是CPU供电产生后。。真错了呀。对不起老师。。。

VTT电压由W83303AG芯片控制,这跑线已经跑到。图纸上是HT1_EN信号,但还有一个信号,HT1VDD_EN此信号是桥发出。

发到Q69的B极,以此来拉低Q68的G级。单独拿掉Q68VTT会产生电压,但是CPU依然不会出供电,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会上图。

这个板和GA-M61PME-S2是一样的,除了CPU接口不同外。。。

感谢各位兄弟们的帮助。。。这板没有图纸根本修不了啊。。唉。。。

网友:
很感谢楼主分享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按理拿掉Q68 WU1的电压应该会上升的,高手出来讲解一下了

网友:
看的两行字,这板应该也是vtt是cpu供电产生后才有的,就算用了专用的83303芯片

网友:
楼主很牛 对这些信号根本不懂 是不是有示波器能好点呢 示波器楼主很会用吗 能测出这种信号

网友:
HT1_EN除了桥发出,w83303也发出,不要q68也会有vtt

网友:
学习学习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ht VTT1.2正常后 要发给桥1.2VPG信号 然后才有Vcore EN 吧 才有CPU供电

网友:
AMD的上电不是先出CPU供电再出VTT吗?

网友:
重植一下就好了呀,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路过,呵呵,学习了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没内存供电么??重植的辛苦,我一般都以为是坏了不是虚汗。。学习

网友:
楼主讲得很具体,学了。

网友:
楼主没有你修的这块板的图纸吗?

网友(点评):
没有这块图纸,不过我发的图纸,除了CPU那一块芯片不同外,其它都一样的

网友:
加焊后不好还重植,好多直接都放弃判断坏了,LZ厉害哦

网友(点评):
一般的板早就放弃了,只不过这个板比较新,而且特别想弄好它。所以,花了大把时间,所以这块板,无论修好修不好,都是亏的,不过这种板以后修起来是主流,多弄点经验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叫我早不搞了~··

网友:
楼主真心忍得住,要是我早就不会修了。

网友:
呵呵 路过 学习中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想知道一下 你修的这个板时序是怎么样的?先有总线供电 才有内存供电吗?为什么总线EN没开启,也没有内存电压出来呢? 好象很多情况是最先有内存电压,然后再有其他电压出来的呀?是不是这个板的时序跟别的板不一样?我手上有块ABIT的KN9。无内存 无1.5 V1.2V 桥供电 单桥的 NF550 和83303AG 以及83320G 内存供电芯片的。 是不是最先要修总线供电? 然后可能内存供电就自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