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异事假:笔记本联想Y530声音问题?困惑多日。。。愁,,标题很长。。。

楼主(2013-10-11):
电脑开机有声音,进入系统就没有声音了,关机也没有声音,声卡,驱动都检查了都没有毛病,但是我按FN+休眠键,等下再按FN,使用就有声音了,关机也有声音,玩一会,关机再开机又是开机有声音,进系统没有声音了,,还要重复相同的事情才有声音,求神级大师解决。。。。。。。。

网友:
重做个系统吧,也许是系统设置问题

网友:
更新最新声卡驱动试下

网友:
我见过有款机器联想G455,早晨开机声音正常,到晚上开机就没声音了,装上电源管理驱动就正常了,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
是有电容漏电了吧,换电容试试。

网友:
我碰到过喇叭坏了的 会这样 有声音 但是一会就没有了

网友:
刷bios 有触摸键吗

网友(2014-06-26):
先换个系统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