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2000间接 黑屏 是什么问题 ?

楼主(2013-10-11):
神舟天运F2000间接黑屏 是什么问题    开机后 1分钟黑 然后合上打开 反复下  又亮  然后1分钟不到又黑  黑的时候电流1.26-1。31跳变  ,摇几下盖子有1.4亮了 不到10秒又黑,电流掉到原来1.26-1.31   不到5秒又黑 再摇再亮机   请问这个是不是 屏线问题 还是其它问题 有那位大师修过这样问题 给小弟说下 谢谢

网友:
黑屏? 暗屏? 有图像显示没?  黑屏时 外接能否显示

网友A:
通病处置,3.3V LDO!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处置,3.3V LDO!

师傅 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去查  新手来着 有点郁闷

网友:
屏线松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