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70S Ver1.5跑码0706重启

楼主(2013-10-11):
如题七彩虹C.N70S Ver1.5跑码0706这里,然后就重启了,单桥
刷过BIOS,加焊过桥,拆了COM芯片,还有什么呢
芯片

网友:
内存还是显卡吧

网友:
那有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测试主板是用的你自己的CPU、内存条、显卡、电源还是客户的?如果是都是好的,应该就是桥不行了

网友:
百分之八十都是桥挂

网友:
换个IO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