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逻辑扫描,牛啊.

楼主(2013-10-11):
WD10EZEX,1:05开始扫描,现在20:39,19小时34分钟,?TIME有128160个,REMAP(BAD)有18671个(REMAP均提示OK),目前进度64.09%,明天起床不知道能不能扫完...

网友:
它完成,你的盘也差不多回老家深造了。。。

网友:
期待sLZ的结果,能够用就好,不期望 好象新盘一样!

网友:
映射的坏道那么多,这盘也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表达一个什么牛的意思,为什么很牛呢。

网友:
我的盘都扫不下去 你是神马版本的?

网友A:
你的盘扫不下去?我的是771824的板子,上个月出厂的.扫描用过3.6/4.0/5.0/5.3.都能扫下去就是问号很多.
全盘扫描从1:04到第二天的10:55结束,33小时多,扫出问号20来W,标记BAD1.9W,加到G表是3K多个.
第二次扫大概是15小时,问号18K,标记BAD1.5W,加到G表是2K多个.
第三第四第五次没有扫结束,扫2%大概标记BAD2K多.
第六次扫用了也要30多小时,又标记BAD2W多,加表也要3K多.
现在家里在扫的是第七次....之前P表已经有8K多了.
一次又一次,完全不见减少的...
我感觉是1824的板不支持吧.....
这个盘新的就扫出来有<500MS的块8个.

网友:
这个盘之前用了一个以前坏道太多的320练手,只扫了四次就OK了,P表也只有2K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盘扫不下去?我的是771824的板子,上个月出厂的.扫描用过3.6/4.0/5.0/5.3.都能扫下去就是问号很多.
全 ...

我是wd320的本盘 有一些明显超过10000了 就在那卡着

网友B:
这样的盘,修出来用不了几天又那样了,少量的坏道可以这样操作,大量坏道你这样是不行的,18xx的wdr根本不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盘,修出来用不了几天又那样了,少量的坏道可以这样操作,大量坏道你这样是不行的,18xx的wdr根本不支 ...

经过2周的尝试,我也觉得是1824不支持,没法弄啊,手头另一个废盘扔那里1年多了,320的,竟然弄好了.
我感觉大量的坏道很多是因为不支持的假像,这个是新盘,最初的P表是560道,304扇区,不过我没有备份出来,因为之前的320做得挺顺,结果SF根本跑不了,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过2周的尝试,我也觉得是1824不支持,没法弄啊,手头另一个废盘扔那里1年多了,320的,竟然弄好了.
我感觉大 ...

1824大量坏道,并不是不支持,它实际就那样,wdr的逻辑扫描是下发通用指令的。所以它扫描是准确的,但它加表的指令是内部指令,因为它不支持新盘,所以它的加表是有误的。18xx别说你,就是很多所谓的专业 人士也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24大量坏道,并不是不支持,它实际就那样,wdr的逻辑扫描是下发通用指令的。所以它扫描是准确的,但它加 ...

我已经弄得没什么力了,扫一遍就要40多小时,而且扫不完,G表只能存3029个记录,多了提示虽然OK,不过还是没有加进去的.

网友:
现在是扫一会儿有了3029记录就停了,加好表再扫,分段扫,把一段扫到没有加G表了再换下一段,真是麻烦得要命.因为44,46之类都做不了,只能扫描加表,合并,内格,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