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显卡温度超高

楼主(2013-10-11):
怎么我的G450换过铜管/风扇/加铜片/硅脂;都弄过也不起作用啊;涛声依旧

网友:
是玩游戏时温度高还是正常使用时温度高

网友:
换显卡吧。这个显卡芯片重植了温度都很高的。只有换

网友:
何谓涛声依旧。你可以把具体情况描述一下。

网友:
显卡老化了吧 电压正常 就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也是温度高换了显卡就OK了

网友:
看看显卡和散热铜管有没有接触好,这机器测试温度一定要把那个盖板打上,如果接触不良,可以适当的在盖板和显卡铜管那里加点硬的东西,散热会更好

网友:
最好是换一个全新的显卡芯片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以前我也遇到过  也是换的芯片

网友:
这机器很多同行拿过来的大多数都是没有装好。你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