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不加电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3-10-11):
待机正常,一加电 电流从0,001跳到0.003 然后掉电,变成0000,ec开机信号正常,芯片换过

网友:
试试处理下3、5V芯片。是开机之后有的。

网友:
查一下 3v5v动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前辈们

网友:
掉电后还能在触发不,如果能触发,应该是SUS电压没出来吧,如果不能触发,应该是后级有电压短路了

网友:
小杨兄,此机是开机之后才能出3  5V的  ,待机时靠线性电压,前两天刚修的一个,换待机芯片,但是芯片一定原型号代换  不要看图纸,芯片还挺贵的,发的时候要说是E425上用的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修吧

网友:
是不是和E420一样的BD95280?

网友:
这款机器待机芯片是通病 芯片很贵 之前我都定了两次才好了。

网友:
你看一下南桥,如果南桥没事的话就看这图纸一步步来吧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电压短路

网友:
碰到一个一模一样的 准备换D95280 芯片 说是通病 你有的话先换看看   这个芯片很贵 买过来要几天时间 还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要按时序一步一步修吧

网友:
慢慢修吧,仔细修吧

网友:
联想上用的D95280都爱坏,是个通病了,你换个试试,X宝上卖75元的坛里师傅说才是真货,这个X宝上卖的假货多,小心一点!

网友:
还是一步步修的好    把问题看准  就怕其他地方也有问题   我就经常遇到   报价了  东西定了   回来装上结果还有其他问题    不好再报价了    弄的自己就亏了

网友:
下个图纸看吧

网友:
我一般看到这芯片直接换 掉,

网友:
换芯片 就好   不过今天碰到一个 换芯片不好的

网友:
芯片不是D95280吗?我修过E420,待机是有3. 5V的

网友:
我有台机器E425待机电流0.02  开机没有反应  两3   5V对地阻值很低   3V是对地8    5V对地0    用电压烧3V就显卡  一体桥发热    烧5V待机芯片发热 换掉待机芯片  对地变成5    在烧发觉USB供电的两个小芯片 U5701  U6101发热 拆掉现在对地变成28了。在插电 开机 待机芯片 的4    21脚没有开启电压  。BIOS 刷了 不知道是不是IO的问题    一体桥量过了上面有几个电阻对地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