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死的小强---HP TX2500

楼主(2013-10-11):
今天接到一代理商送修一台HP TX2500.  待机偏高0.2几。拆开一看KB3926发烫。直接更换,更换后待机正常,能触发显示。以为正常。装机,在装机的时候发现硬盘接口旁边被烧糊了 ,仔细一看是网卡接口,先不管。装上硬盘正常进系统。看网卡打X。报着试试运气的态度,插上网线,不行。拆开吧。打了网桥到网卡8条数据线的值都是600左右。正常,那应该网卡没有坏。会不会是网桥坏了呢。再把网桥拆了。测网口到网桥的线通不通。发现网口的1,2与网桥的22,23不通 。线断了飞断 。因为这个网桥个子有点小。不好找。再报着试试看的态度用拆下来的网桥装上。再装上硬盘进系统。插上网线。既然可以。太神奇了。接口都被烧糊了。网卡没坏。网桥也没坏。就断了两条线。简直就是打不死的小强。

网友:
之前要是修到烧成这样的机器。非得把南桥 网卡 网桥全换了不可。。

网友A:
为什么打网口到网桥的线路要拆网桥?

网友:
怎么会烧的那么厉害     真受不了那人怎么用本;

网友:
  应该换个网桥吧  总觉得 不妥

网友:
同上楼啊  感觉真有点说不出的不妥... 万一烤机的时候...又得忙活 直接换掉还能赚点还能保证不坏

网友:
还是换个网桥网卡保险些,就怕返回的机器,搞得客户不高兴,自己也不爽!

网友:
这个机器也太非洲人啦,修它还真要有勇气

网友:
平时网卡这一片还真少修到,是从图纸上看到1 2直通22 23的吗?   学习中。。。。

网友:
厉害,烧成那样还不挂网桥和网卡,不过建议LZ换掉以免要返修。

网友:
南桥没有坏值得庆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打网口到网桥的线路要拆网桥?

因为看网口被烧成这样。怕网桥也坏了

网友:
牛人用机器!不同凡响!

网友:
已经拿走10多天了。还没有返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