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主板无桥供电。求解、、、

楼主(2013-10-11):
  客户拿来主板说声卡无声。插独立的AGP槽也没声音。我就说,这简单,。我帮你加个上去。。我拿来一看,哎哟,。原来是槽的金手指断在里面了。我就叫我的徒弟去拆下来,可,那来通电,却无供电了。我看见气的要死。拆个槽搞的无供电。我找个一块一样的。是客户不要的。桥坏了。    我仔细观察有无掉东西,发现都无有、于是就把桥供电9218IC换了。可还是无用。量内存电压示波器跳变,但,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那里引起的。烦,,,,,求解。

网友A:
还有徒弟啊  好爽 我想找个徒弟都难!!哎!

网友:
北桥左手边的MOS管,你换试下

网友:
还有就是:有AGP的声卡吗?

这点我也有疑问???

网友B:
应该是pci插槽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pci插槽才对

AGP槽??不可能拆了就不行吧??现在内存供电的电压不稳定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徒弟啊  好爽 我想找个徒弟都难!!哎!

是不是??我们这里很多学徒的哦,要不要,给个你。。哈哈。

网友C:
北桥的左上角

网友:
联想945GC桥供电管及其容易坏和虚焊 先测这个 你有示波器 可以直接打MOS管的G和S看看有无控制电压和输出  如果没有 查桥供电的来源 这个图应该下的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北桥的左上角

此板修复了,把南桥换了,可还是不行,但,内存供电电压正常了。然后就跑线路。下载了9218图纸看看,发现9218的IC供电电压1脚和11脚无供电。  就马上跑路线,  却发现,跑来跑去就是找不到12V电压,后来找到一快一样的,来看看,  原来是孔问题。 背面的孔烧坏了。后来直接飞线。。。。。。通电。。。主板就滴滴的响了。。。。真是无语啊。。。哎。。修的伤心。

网友:
呵呵呵,得加把劲

网友:
楼主还是有一定功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板修复了,把南桥换了,可还是不行,但,内存供电电压正常了。然后就跑线路。下载了9218图纸看看,发现 ...

师傅是高手,徒弟刚学, 多多体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