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SUS F83V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3-10-11):
求救asus f83v上电不显示,EC_CLK_EN 3v,CLK_PWRGD 0v(开机瞬间0.12v-0v)量时钟ic晶振吴波型,更换14.318MH晶振无效,更换时钟IC(90PR363)无效
将时钟IC拆下,开机量CLK_PWRGD 3V正常 ,时钟IC所有供电都有,请问还要量哪里

网友:
时钟IC ICS9LPR363EGLF  与ICS9LPR363DGLF通用吗?

网友:
始终芯片都没有了 还能出pg    长见识了  谐振电容考虑过吗

网友:
呵呵 厉害  时钟都给差了 其他hia有信号吗

网友:
CLK_PWRGD 是由南桥送到时钟IC
9LPR363EGLF能用9LPR363DGLF吗?

网友:
clk_pwrgd那是开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