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源PWM芯片的电压时 是接热地还是冷地?

楼主(2013-10-11):
测电源PWM芯片的电压时 是接热地还是冷地?
比如说测量SGB6841的启动供电 我要测这个脚有没有电压 那我接热地还是冷地?
芯片

网友:
热地跟冷地是绝缘隔离的,你说要接热地还是冷地呢

网友:
打个比方,2个电脑,一个黑屏,一个是正常,你是要修黑屏的那台,但是拆开正常这台。黑屏永远修不好。

网友:
PWM芯片在变压器前面,那一定是测热地了。
看来还是要多看看书,打好基础。

网友:
测热地啊,这么简单的啊

网友:
测热地才行,如果测冷地读数不准的

网友:
路过 进来瞧瞧 有的时候简单的问题会复杂化

网友:
只要未经过变压器的都要用热地 后端用冷地,一般热地都用白色的粗线隔离开的

网友:
谢了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