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球时主板上掉点怎么办,有人能说说吗

楼主(2013-10-11):
植球时主板上掉点怎么办,有人能说说吗
主板

网友:
注意看看是不是空点,如果不是空点就把链接这个点的线刮出来,然后用拖锡线拆一根补起来,再用绿油固定就可以了,如果是空点就不用管,一般掉点的是空点
同意楼主:
0.0
林夕儿
同意楼主:
谢谢!

网友:
哇靠,还能咋办啊,掉了就补上去呗,难道掉点了还能用啊

网友:
少了就补,太多了就放弃,,

网友:
空点就没事,不是就接线

网友:
没啥说的 掉点了 不是空点就飞线呗 BGA时要注意点 呵呵

网友:
看看是不是空点,如果不是就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