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插上4PIN电源插头就无法通电!

楼主(2013-10-11):
请问这是4PIN线路短路吗?维修的思路是怎样的?

网友:
4PIN线路短路,查跟它相连的电路

网友A:
cpu供电的MOS有坏的,找找看

网友:
CPU供电的上管啊~·

网友B:
查CPU供电,上下管,周围电感电阻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CPU供电,上下管,周围电感电阻供电芯片。

谢谢,我试试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CPU供电,上下管,周围电感电阻供电芯片。

能上个图吗?

网友:
从外围查 从最简单查起!看看电源是否好的  然后查下5VSB待命电压 还有灰线PG信号有没有5V

网友:
先打下4PIN的对地阻值

网友:
一般都是一些管子坏的、查查上下管。

网友:
各个供电组都看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4PIN线,是给CPU供电的,查CPU供电的上下管。

网友:
应该是短路造成的,上管

网友:
楼主。你是去基地睡觉的吗?别出去说你是从迅维出来的。

网友C:
楼主小小白中的小小白吗!  上下管都不认识?    这明显是12V短路   找找上下管有没有被击穿的。    最好的方法是测量上管的G S之间阻值是不是变小  这样找就很准确了

网友:
刚来的吧应该,积分才那么点呢。应该才来。。。

网友:
典型的短路引起的,测旁边的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的MOS有坏的,找找看

刚开始给散热片遮住了,确实有坏的,和主板铜板都烧在一起了,没办法取下来,只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小小白中的小小白吗!  上下管都不认识?    这明显是12V短路   找找上下管有没有被击穿的。    最好的方 ...

刚开始给散热片遮住了,确实有坏的,和主板铜板都烧在一起了,没办法取下来,只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