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开机电流1.6A不显示

楼主(2013-10-12):
开机有2次跳变,电压都出来了,就是无显示有修过朋友吗

网友:
哥  说清楚点  那电压多少呢? 如果电压掉到5.5V说明短路了  如果电压正常 那就要看屏了!

网友:
有没有拆开看啊~··是显卡吧~·

网友:
你怎么判断有两次跳变 裸板吗  你要是真能看的那么准 直接显卡吧

网友: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先查查显卡,再刷刷bios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的

网友:
用风枪加焊显卡试试,不行再查信号。

网友:
查下EDID有没有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