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的烦人问题

楼主(2013-10-12):
有时开机能显示,有时不显示,按照论坛里说的去掉EC旁边晶振电容,补焊EC后,就加电不显示了,电流在1.4到1.5左右,此时的CPU供电低,0.88,能显示的时候是1.1,板号:K42JA  V2.0,内存槽上的纸帖:K42JP,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
查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   手里有 就直接换一个试下

网友:
ec焊好了吗

网友:
查看一下EC是否焊好 另外查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CPU供电应该是正常的,最好有电流的跳变过程,

网友:
这机修过几台,比较难修,应该还是没有搞懂它的电路。

网友:
南桥做一下BGA好了

网友:
这机器 显卡问题比较多换显示试一试

网友:
帮过我也遇到不少搞不起了的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搞...你查一下 不显示的时候 复位正常不......这个显卡不爱坏  都是是因为发热造成的问题  实在不行 你查一下CPU的座看看有没有问题  ....  这个机器千万不要随便动桥 会掉电的....要刷BIOS才可以解决的

网友:
楼主 最后是怎么修好的啊 分享下咯 我遇到个跟你这个一模一样的故障 同机器

网友:
期待你的解决

网友(2013-12-01):
今天遇到这个机器了 头疼

网友:
原来是sb虚汗 哦也

网友:
现在华硕的P机器 是越来越难修了 郁闷啊

网友:
换CPU供电的MOS管

网友(2014-01-08):
芯片MOS管换了还一样

网友:
垃圾电脑!!!!!

网友:
CPU供电问题吧,看下没亮机时那个是压偏小或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