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GM4-LE

楼主(2013-10-12):
  这板是不触发的,拿到板后先检查了一遍外观,没发现什么问题。再对地打阻值,ATX和小12V都在正常值之内。发现没什么问题之后就开始上电检测了,插上电源和检测卡,发现没有3.3VSB待机电压。断电后找到PCI A14脚打阻值,对地短路,我干》》,没图纸,只有拆想关元件了。。第一个就拆网卡,拆完了。再测,不短路了。上CPU上内存条,开机测试OK,这板就这么修好了。虽然单点,但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的维修经验。

网友:
雷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