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有通病吗?

楼主(2013-10-12):
收到一台联想E425 机器 待机电流0.02  开机0.06  主板无3V 5V待机 网上搜索了下说是D95280坏通病 大家有没修过这个机器 给个意见  另外这个芯片好贵啊  几十块一个

网友:
你捡到了!

网友:
E425有两个通病一个是待机芯片容易坏另一个就是BIOS问题,E425待机是无三伏五伏的应该正常的

网友:
你最好先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已经刷过BIOS  加过南桥 故障依旧

网友:
查一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呗

网友:
换一下待机芯片咯感觉是有触发的动作了你查下哪里有短路的没

网友:
其实你可以量一下再做决定,直接这么问不太好

网友:
先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加焊一下待机芯片再试试、不行就直接换芯片、你干嘛去加焊南桥了、这待机芯片有问题就会不触发

网友:
芯片问题  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一吹二焊三替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