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里AC_IN_OC#信号问题

楼主(2013-10-12):
如题。。看了好多贴子里都说这个信号应该是高电平。。
手上有一台华硕K40AB进水的机器。怎么量都是低电平(只有0。6V)

于是到网上找到了MB39A132的数据手册看了下。如下图。AC IN ACOK

ACIN 进到芯片内部比较器的同向输入端。一般由两电阻分压过来的。正常是1。7V左右。
这个反向输入端是一个电容接地。我认为就是低电平了。那么输出的结果就是高电平,导通后面的那个三极管。ACOK被芯片内部下拉到地。

回到进水的机器。。如下图。

AC_OK为低电平。那么AC_IN_OC#就是低电平。我这台机器的此信号就是0。65V左右。。到底是不是对的。

注明一下。芯片已经换过。。条件也都正常。。就是不触发。。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不装EC的话。开关上才有电压。

网友:
ACOK和AC_OK不是一个信号

网友:
那你不插适配器,用电池试一下,看AC_IN_OC#是不是变高了。
装上EC后,开关没电压,怎么触发。
把EC的PWR_SW脚挑起,看是不是拉低了。
如果还是一样低,查开关的上拉电压+3va_ec,这个电压同时也是AC_IN_OC#的上拉。
是由+3va转过来的,+3va好像是由+3vao转来的。
+3vao是待机芯片产生3.3线性电压。
然后查一下这个电压。。。。。

网友:
也纠结过这个信号,上次修一个进水的华硕也是这样,测量这个信号就是低电平,你不要管这个信号咯,检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2014-07-21):
带#的就是低电平啊!是低电平才表示是电源适配器插入

网友:
那很可以是EC坏了——,

网友:
不一定是#的就是低电平,一定要通过电路分折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