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开机无显

楼主(2013-10-12):
x200  开机无显   集显的机器  开机电流到   0.6  就不动了   内存BIOS  都试过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各大电压出了吗。CLK,RST量了没?

网友A:
集显的0.6A。 看看各大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集显供电是不是有了

网友:
电压都有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求解答

网友:
查下北桥和北桥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的0.6A。 看看各大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集显供电是不是有了

电压都已经出来了

网友:
在线等  高手解答

网友:
RST量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