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灯管怎么改高压条?附图

楼主(2013-10-12):
液晶显示器型号:三星710V
故障现象:闪一下就黑了
判定:灯管高压电路损坏,发现其中三个烧冒了,无原件更换,
原件测试为三极管,用C5707代换无效,现改板。

请看下图。图中原电路板是四灯,双接口,1接口2灯,怎么改法?

再附图

补充内容 (2013-10-13 19:11):
很多朋友都误会了,原板是双接口,四灯管。换上的高压条是四灯的接口。这个是不一样的。。请注意了。

网友:
求高手了。。

补充内容 (2013-10-13 19:10):
好了。。解决办法已经找到,直接共用负极是不行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拆屏改灯管为双灯即可。感谢大家为我想办法。

网友:
大口白红红,一白分二白,白1红1接小口1,白2红2接小口2。

网友(点评):
试过了。。失败。。

网友:
把大口改成小口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点评):
不是大口转小口,是单口改为双口,你看图片

网友:
有小口转大口的转换线

网友:
不是大口转小口,是单口改为双口,你看图片,大口为双灯。改为单灯小口~!

网友:
学习学习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直接买个宽口的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单口双灯,请认真看贴

网友:
学习了...路过

wt求问 -10 严禁灌水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看图片分析,这是个四灯大口的。如果原一体板高压坏,可以用四灯高压条替代。如果有相对应大口的高压条最好,你这个高压条是四灯小口的,就需要动手改一下了。原灯接口是红红白,红色的是正极,白色的是负极。如果你手中有小口接口线的话,(看图片中蓝色的线是正极,黑色的是负极),剪断原来的线,分别把红色的接在蓝色上,做好绝缘哦。白色的线接在小口的黑色线上,也要绝缘哦。少一根负极的话,黑色的可以和白色的连在一起。

好。。我就这样接。。再试试看。。好像失败了一次了。。
对!就这样!比我说的详细多了。

网友:
另外,看你的第二张图片,高压输出端焊接的是什么线?如果改高压条,原电源一体板上的高压部分已经彻底废弃不用了哦。

网友:
下面是你改好的么

网友:
买个高压条就解决,累不,其它时间可游戏 玩........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这是交流学习改造。论坛目的就是这样,。所以有时是有点必要的

网友:
改个两灯的高压板,白色接高压板负极,淡红色线接正极,另一根淡红色线不用,实际上这样的就是共用一根地线,上面那样接是最稳妥的方法(只要注意好绝缘就行),通用高压板上不是共用地线的,直接连可能出现某些情况,(我没试过,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楼主有兴趣可以试下)但是,建议用安全方法

但用单灯管或许屏比较暗淡,接双灯管为防止可能出现某些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拆开灯管重新接上一条线,让每支灯管一组线。

网友:
有这么麻烦吗?其实就是双灯管,把灯管的接头改为小头并共用一组线,然后用2灯小头的高压条不就是行了?

网友:
搞个转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