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花屏 求助啊 没折了

楼主(2013-10-12):
大家帮忙看看   开机到LOGO  画面  看不到  只看得到 麻子  点点  的雪花     进系统到滚动条  会出现分支   上下都分两部分显示了   。。。显卡换过     显存全部取掉了      测显卡全部工作条件   测到一组  1.5V分压不正常      测分压电阻 一头1.5一头是1.2     电阻换过好几组了     求求 大婶 帮帮忙啊    客户吹的紧

网友(点评):
换显卡和散热器就好。

网友A:
外接正常吗?有没有换过屏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吗?有没有换过屏试啊?

  外接  内显 都一样 的故障    就只有那组电压不正常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啊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再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屏你也应该换过了吧  你打一下 各组信号的对地阻值

网友B:
把2个电阻都拆掉,看此时电压是多少,如果还有电压。 测一下阻值,接近哪组供电就测一下他们之间的阻值。
既然楼主把显存显卡都拆了也是一样,那你就干脆电阻去掉以后慢慢调电压烧

网友C:
显存也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存也有可能出问题、

显存我是全部拆掉了的 啊。。。就一组1.5分压不对

网友:
  注意看看附近的电阻 有无掉件

网友:
显存不好取吧,看样子像显存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加汗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装一下官网显卡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2个电阻都拆掉,看此时电压是多少,如果还有电压。 测一下阻值,接近哪组供电就测一下他们之间的阻值。
...

电阻我两个拿掉了 还剩下1.5V 不对的啊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吧 这样的花屏不会是屏线的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网友:
不用看了,肯定是现存的问题,修了几十个了

网友:
不要怀疑分压了

网友:
E40好多都是显存的问题,换多少显卡最后也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试过,却是换显存好的

你开始有拆光显存在试机吗

网友:
我修过都是显卡坏的  这显卡 坏的特别多

网友:
我有点疑问,拆掉显存,显示会正常么???你怎么不上显存再看?

网友:
1.2V那头的电压应该有漏电的电容还是什么了.....

网友:
打魔芯片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我是全部拆掉了的 啊。。。就一组1.5分压不对

都查到有不对的地方了,你不先修出来,还去搞其他地方,不是瞎搞么?我估计显存都被冤死了!!!!

网友:
显卡  现存  全换

网友:
继续搞显卡  显存

网友:
灌胶麻烦呀

网友:
既然已经怀疑有电压不对,那就修电压啊

网友:
修过几货,都是显存惹的祸!

网友:
蛋疼 !! 显存去了!! 出问题了还问啥呀!!

网友:
换显存吧  这个也遇到过一次  换了显存就好了

网友:
e40 我换了好几台显卡,一换就好

网友:
应该是显出问题啦

网友:
还是换板吧,这种基本无解。不一定把哪部分做坏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那边的问题

网友:
显存和显卡周边的小电感,很有可能是电感

网友:
这个机器 我也遇见过 我都换了也是花屏   我也没法子  主板贵巴巴的  楼主 修好了吗

网友:
这机器我换过显卡 有些加焊的显存  楼主我觉得你的可能是显卡没做好或者显存 这样花屏最好在做新显卡。黑屏做显存

网友:
首先,你确定一下子与软件兼容性没关系吧.或者是屏线松了,拆了重新插下应该就可以了.最后还不行的话,就只能上BGA将线烤压了.

网友:
这个可能还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显卡坏的  018的芯片淘宝买的好的烂的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目测是显卡问题,要注意显卡下面有无断线

网友:
应该是现存的事  楼主都换了没?重置不行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显存显存。。。。

网友:
会不会是掉件了。。。前段时间买了个DELL N4030的板子  装系统过程中花屏。开机没问题。大约5分种就花屏。花的很严重。整屏幕都是雪花,,后来经检查是显卡背面掉了一个小电容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换显存吧,我修到过

网友:
那坏了   修好 说下 学习 学习

网友:
E40的机器不好修。。。容易爆锡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可能在你换芯片的时候掉件了,,,掉件就会这样的花屏。

网友:
此机子桥是打黑胶的,取芯片的时候没掉点吧!要仔细查查,马虎不得

网友:
这现象一地感觉就是显存。

网友:
两个屏,还是显卡问题。    显存有问题也不会出现两个屏的。

网友:
还是应该显卡有问题,一个一个来搞,别瞎搞扩大故障

网友:
我觉得这种花 也是显存的问题  修好了告诉大伙下

网友:
多做几次显卡看看·

网友:
换显卡,换显存。我就不相信修不好,要么掉件了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比较复杂    学习下

网友:
这很明显不是供电问题,都分二画面了

网友:
显存查查,电压相差不大一般也不受影响的

网友:
这种显卡显存都换了就是外围电路了

网友:
那电压是正常的,不正常的话就不会显了。问题可能还是出在显卡或显存上

网友:
把所有的显存都换了试一下嘛

网友:
屏线量过没  看是不是屏线问题

网友:
显卡是ATI的吧,这个显卡我上就是买了个坏的了,本来花不厉害 换了买的花的更厉害了,最后换了另一家的显卡就OK。害的我现存全部重植了一遍  换的那个是淘宝 小苏本本IC 家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黑胶显卡,确定主板没有掉点吗?显卡外围供电有吗

网友:
这个三星的显存高温容易坏    换显卡的时候搞坏了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在逗,  不加现存更不会亮,

谁逗了,你没看到楼主都拆掉显存了,而且我这句是疑问句,拆掉显存肯定是花的

网友:
显存重新直球试试  上次遇见一个sl400  换的 新显卡 第一次开机正常 第二次开机花瓶  后重新直球显存ok

网友:
显存问题吧,1.5过一个电阻成1.3怎么错了?刚学。求指教

网友:
联想E40 花屏

网友:
显存的问题最大,换新的显存,显存的型号要一致哦{同一面的}。

网友:
因为在做显卡BGA时,温度过高影响到显存,导致显存焊点虚焊,加焊不一定解决问题,必须重新植株。

网友:
显存花瓶吧

网友:
有结果没?

网友:
在换个显卡。还这样的话就换显存了

网友:
从图中看就是电阻串联分压没有正确分出来,你量下电阻的值,是不是和电路图一样,还有它旁连电容。
屏线再仔细看看有没有插好

网友:
觉得是显存问题....楼主取掉显存 ????不懂

网友:
楼主修好了,回复下啊

网友:
E40显卡坏的多  换一个吧 注意一下有没有焊盘脱落

网友:
先看下屏线有没有松,然后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大神们,多发点。让新手们都学习学习,谢了

网友:
其实你可以试着换一下内存   有可能内存条坏掉了

网友:
显存换换,估计是没有直球好,我上次也修到过,多直球几次,显存比较麻烦的,找一样的换换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同样故障的E40,显卡显存都换了全新的故障依旧,最后换的主板

网友:
要装上全部显存,少一个都会花屏

网友:
先换一对显存看看

网友(2014-07-03):
基本上市显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