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6C 清华同方K46C C02_VD 南桥 + EC BIOS

楼主(2013-10-12):
清华同方K46C C02_VD 南桥 + EC BIOS 放心下载 自己维修好机备份 绝对没问题 清华同方K46C C02_VD 南桥 + EC

网友A:
这个板号和锋锐K469是一样的,HM55 独显的,,不知道能通用不?下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号和锋锐K469是一样的,HM55 独显的,,不知道能通用不?下来试试看~!

板号一样应该是一样的,这个也是独显

网友(2014-06-26):
为什么有的帖子能回,有的帖子不能回了。奇怪。

网友(2014-08-17):
我原来可以正常显。刷了不亮,不断重启 去找另一个刷上去就行了

网友:
手头上有这个机器,待机 正常,不触发。刷个EC ROM 试下。谢谢楼主。

网友(2024-02-04):
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我也下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