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各位解析一下这个PQ12的原理

楼主(2013-10-12):
请求各位解析一下这个PQ12的原理

网友:
两个pnp的三极管

网友:
我也看不明白,楼主你截图的时候截个全图,这鬼能看懂

网友:
两个三极管连起来起开关作用。。用于控制P沟道管子

网友:
差分放大电路,这涉及到模拟电子技术,你问问饼哥是什么原理吧。

网友:
不明白,有知道的解译一下。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保护隔离嘛   通就行了

网友:
短接PQ11的DS脚也是通的

网友:
不好意思   看不懂

网友A:
这个PQ12是起欠压保护作用的。当VA端电压低于设定阈值时,PQ11截止,只有小电流通过PQ11内部二极管到VA1端;当VA端电压达到阈值时,PQ12的4、3通;1、6断路,PQ11才导通提供较大电流。最好提供大幅图纸,推断才能更加准确。

就是保护隔离类似。LZ提供一半的图纸 谁能看懂,更不用说讲解了

网友:
仔细看其实接在D端和S端的电路都一样的。。。按本人的理解应该是锁定场管G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PQ12是起欠压保护作用的。当VA端电压低于设定阈值时,PQ11截止,只有小电流通过PQ11内部二极管到VA1端; ...

PQ12没有其它相连的线路了,就是这样的,应该是电压或电流检测的,自行导通截止的,就是不明白原理,请问一下,4,3是怎么导通的,导通的话3、4、5脚都为高电平又使其PNP截止,这里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12没有其它相连的线路了,就是这样的,应该是电压或电流检测的,自行导通截止的,就是不明白原理,请问 ...

我个人认为这PQ12双PNP第5PIN B极好像差一个控制电压,如果就看这描图,首先19V经过PF1经过EL1,2,3到VA,首先经过PQ11的D极提供电压,然后经过PR24  1K电阻上拉到PQ12第4PIN E极上面。然后E极经过二极管,就算三极管压降为0.7V。19V减去0.7V得18.3V电压,也就 是就PQ12第5PIN为18.3V然后18.3V经过PR188分压,PR28降压,得到第3PINC极电压为17.9V。在经过PR29电阻,到PQ12第2PIN就算是17.9V.而第1PIN了为19V。第2PIN为17.9V这时候第1PIN电压流不到第2PIN去,所以这时候只能反向击穿导通这PQ11NMOS.由于文化低不敢说是正确的。还请高人指导。

网友:
学是习 了

网友C:
看一下14楼的那个PQ53,是不是和这个PQ12同样的里面有电阻的,而在PQ12里没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14楼的那个PQ53,是不是和这个PQ12同样的里面有电阻的,而在PQ12里没画

电路图就是这样的,画的是普通三极管

网友:
保护隔离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