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开机蓝屏

楼主(2013-10-12):
  今天不B460开机蓝屏,以为是bios设置的硬盘兼容模式就改了一下,结果进系统涛声依旧,求大师赐教!!

网友A:
换个系统来试试  不行就是硬盘和内存的问题

网友:
硬盘 或显卡 先试试吧

网友B:
蓝屏的代码是多少啊?

网友:
做个系统应该就好了

网友C:
可能是系统问题吧,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D:
可能是硬盘和内存问题,也有可能是系统不对,建议一样样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来试试  不行就是硬盘和内存的问题

我换CPU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硬盘和内存问题,也有可能是系统不对,建议一样样以排除

哦,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系统问题吧,换个系统试一下

cpu给挂了!害我搞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硬盘和内存问题,也有可能是系统不对,建议一样样以排除

这些我有专用测机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屏的代码是多少啊?

009c!!!!!!!!!

网友E:
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F:
09c不是硬盘模式的问题,硬盘模式不对的蓝屏代码是07E……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不难吧

不难,cpu挂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09c不是硬盘模式的问题,硬盘模式不对的蓝屏代码是07E……

09c!!!!!!!!!!!!!!!!!!!!!!!!!!!!!!!!!

网友:
一般是外设的比较多。

网友G:
i3
370的u吗  这u我遇见好几台 装系统蓝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i3
370的u吗  这u我遇见好几台 装系统蓝屏的了

是的,后来你如何处理的?

网友:
CPU 引起的蓝屏的故障见过几次,有一次是清尘后变蓝屏,怎么也想不到是CPU引起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学习。

网友:
头一次听说过 学习了

网友:
CPU好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主要看CPU吧。  基本上都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感谢贴主、学习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