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00不开机 急急急!

楼主(2013-10-12):
各主供电正常,电流跑到0.3不开机,在BGA上做了CPU和桥后,还是老样子。该怎么办?很有挑战性,谁敢参与挑战?先谢谢啦。

网友:
说下都出来了哪些供电啊

网友A:
找图纸按时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图纸按时序修

对应图纸都正常,想刷一下BIOS但没找到相应的BIOS

网友B:
这个是小南桥吧,换一个吧,这样的我都是直接换,基本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小南桥吧,换一个吧,这样的我都是直接换,基本全好

嗯,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