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F4200,不亮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3-10-12):
神舟天运F4200,板号为37GU41000-10,待机电流为0.052,触发完电流到0.689左右停一会儿上到0.8左右掉电,掉到0.134左右!最后回到0.048待机,自动触发!如此循环!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试试不加内存掉电么

网友:
应该是桥片没有过,被挡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北桥芯片的问题

网友:
建议更换一个桥看看

网友A:
缺电压吧,我修过一个也是这样的反复重启,后来查到桥的一个3.3V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电压吧,我修过一个也是这样的反复重启,后来查到桥的一个3.3V没有

桥电压有,正常